请问关于晶振问题,急!

楼主(2006-03-25):
请问各位大侠:
    我自己做的板子晶振不起振,CPU是AT91RM9200,接了一个12M晶振和一个32.768K晶振,12M晶振接了两个15p电容,32.768K晶振接了两个10p电容,可是晶振就是不起振,我还换了30p和22p电容试了一下,还是不起振,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接晶振的脚就知道起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