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是为什么?DS18B20测得温度偏高?

楼主(2006-05-04):
我用DS18B20和AT89S51做了一个数字式温度计,电路板是我自己用导线连接的。
    测得我家室内的温度是22.9度,可是水银温度计测得只有20度,水银温度计应该是准确的(我家有两个水银温度计),那是什么原因呢?我把我做的板子和水银温度计一起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DS18B20测得的温度稍高0.5--1度左右。
    请问大家,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软件设计的原因吗?
    附上我写的程序
FIRST       BIT        P2.1      ;数码管位选通
SECOND      BIT        P2.0      ;数码管位选通
THIRD       BIT        P1.4      ;数码管位选通
FOURTH      BIT        P1.5 ;数码管位选通
TEMPDIN     BIT        P1.7      ;DS18B20单线接口
Counter     EQU        25H ;选通数码管用计数器
BITST       DATA       20H
TIME1SOK    BIT       BITST.1    ;显示温度用,1秒到标志位
TEMPONEOK   BIT       BITST.2    ;是否初次上电标志位
TEMPHEAD    DATA       30H       ;30H-38H为单片机ROM中保存温度传感器中“高速暂存器”数据的空间
TEMPL       DATA       3AH       ;温度值低位暂存区
TEMPH       DATA       3BH       ;温度值高位暂存区
TEMPLC      DATA       3CH       ;温度值BCD码低位暂存区
TEMPHC      DATA       3DH       ;温度值BCD码高位暂存区
DISPBUF     EQU        56H       ;显示缓冲区首地址
TMRVAR      EQU        45536     ;定时20ms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0BH
    JMP     INT_T0
            ORG     0030H
START:      MOV     SP,#5FH
CLSMEM:     MOV     R0,#20H
            MOV     R1,#60H
CLSMEM1:    MOV     @R0,#00H
            INC     R0
    DJNZ    R1,CLSMEM1
            MOV     TMOD,#01H
    MOV     TH0,#HIGH(TMRVAR)
    MOV     TL0,#LOW(TMRVAR)
    JMP     INIT
;
ERROR:      NOP
            JMP     START
;
            NOP
INIT:       NOP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MOV     PSW,#00H
    CLR     TEMPONEOK
            JMP     MAIN
INT_T0:     PUSH    PSW
            MOV     PSW,#10H
    MOV     TH0,#HIGH(TMRVAR)
    MOV     TL0,#LOW(TMRVAR)
    INC     R7
    CJNE    R7,#50,INT_T01
    MOV     R7,#00H
    SETB    TIME1SOK
INT_T01:    POP     PSW
            RETI
;
;
MAIN:    CALL    DISP
    JNB     TIME1SOK,MAIN     ;每秒测温一次,不到一秒,继续循环
            CLR     TIME1SOK         ;到一秒,清标志位
    JNB     TEMPONEOK,MAIN1  ;第一次上电先温度转换一次
    CALL    READTEMP1        ;读出温度值
    CALL    CONVTEMP         ;温度BCD码计算处理
    CALL    DISPBCD          ;显示区温度值时间值BCD码刷新
    CALL    DISP   ;消闪烁,显示一次
MAIN1:    CALL    READTEMP         ;温度转换开始
          SETB    TEMPONEOK
  JMP     MAIN
;
;
;子程序区
;***************
;RESET DS18B20
;***************
INITDS1820:        SETB   TEMPDIN
                   NOP
   NOP
   CLR    TEMPDIN
   MOV    R6,#0A0H        ;DELAY 480us
   DJNZ   R6,$
   MOV    R6,#0A0H
   DJNZ   R6,$
   SETB   TEMPDIN
   MOV    R6,#32H         ;DELAY 70us
   DJNZ   R6,$
   MOV    R6,#3CH
LOOP1820:          MOV    C,TEMPDIN
                   JC     INITDS1820OUT
   DJNZ   R6,LOOP1820
   MOV    R6,#64H         ;DELAY 200us
   DJNZ   R6,$
   JMP    INITDS1820
   RET
INITDS1820OUT:     SETB   TEMPDIN
                   RET
;
  ;***********************************************
;读DS18B20子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
READDS1820:       MOV    R7,#08H
                  SETB   TEMPDIN
  NOP
  NOP
READDS1820LOOP:   CLR    TEMPDIN
                  NOP
   NOP
   NOP
   SETB   TEMPDIN
   MOV    R6,#07H   ;DELAY 15ms
   DJNZ   R6,$
   MOV    C,TEMPDIN
   MOV    R6,#3CH   ;DELAY 120us
   DJNZ   R6,$
   RRC    A
   SETB   TEMPDIN
   DJNZ   R7,READDS1820LOOP
   MOV    R6,#3CH      ;DELAY 120us
   DJNZ   R6,$
   RET
;
;************************************************
;写DS18B20的程序,向DS18B20中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WRITEDS1820:   MOV    R7,#08H
               SETB   TEMPDIN
   NOP
   NOP
WRITEDS1820LOP:CLR    TEMPDIN
               MOV    R6,#07H      ;DELAY 15us
   DJNZ   R6,$
   RRC    A
   MOV    TEMPDIN,C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SETB   TEMPDIN
   DJNZ   R7,WRITEDS1820LOP
   RET
;**********************************************
;温度转换,从DS18B20的暂存器中读出温度子程序
;**********************************************
READTEMP:      CALL   INITDS1820   ;RESET DS18B20
               MOV    A,#0CCH
   CALL   WRITEDS1820  ;SKIP ROM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MOV    A,#44H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CALL   WRITEDS1820  ;START CONVERSION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RET
;
READTEMP1:     CALL   INITDS1820   ;RESET DS18B20
               MOV    A,#0CCH
   CALL   WRITEDS1820  ;SKIP ROM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MOV    A,#0BEH
   CALL   WRITEDS1820
   MOV    R6,#34H
   DJNZ   R6,$
   MOV    R5,#09H      ;暂存器有9个字节
   MOV    R0,#TEMPHEAD ;
   MOV    B,#00H
READTEMP2:     CALL   READDS1820   ;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MOV    @R0,A        ;将读出的数据保存在单片机的以#TEMPHEAD为首地址的单元中
   INC    R0
READTEMP21:    CALL   CRC8CAL      ;CRC校验
               DJNZ   R5,READTEMP2
   MOV    A,B
   JNZ    READTEMPOUT  ;若B=0,校验结果正确,B不等于0,退出
   MOV    A,TEMPHEAD+0
   MOV    TEMPL,A      ;将温度值的低位保存在单片机的TEMPL单元中
   MOV    A,TEMPHEAD+1
   MOV    TEMPH,A      ;保存高位
READTEMPOUT:   RET
;
;****************************************************************************
;处理温度BCD码子程序
;****************************************************************************
CONVTEMP:      MOV    A,TEMPH
               ANL    A,#80H       ;取符号位
   JZ     TEMPC1       ;如果符号位为0,则为正值,转
   CLR    C
   MOV    A,TEMPL      ;负值,温度值为补码形式
   CPL    A
   ADD    A,#01H   ;将补码转换为原码
   MOV    TEMPL,A      ;将原码送回
   MOV    A,TEMPH
   CPL    A
   ADDC   A,#00H       ;将高位转换为原码,带进位加是为了加上低位的进位
   MOV    TEMPH,A   ;将原码送回
   MOV    TEMPHC,#11   ;“—”号字型码顺序号
   JMP    TEMPC11
;
TEMPC1:        MOV    TEMPHC,#10   ;正数消隐符号位
TEMPC11:       MOV    A,TEMPHC
               SWAP   A            ;将符号调整到高半字节
   MOV    TEMPHC,A     ;TEMPHC高半字节=符号
   MOV    A,TEMPL
   ANL    A,#0FH       ;取出底半字节的小数部分
   MOV    DPTR,#TEMPDOTTAB
   MOVC   A,@A+DPTR    ;小数部分以0.0625为步进,通过查表来实现乘0.0625
   MOV    TEMPLC,A   ;TEMPLC低半字节=小数部分BCD
;
               MOV    A,TEMPL
   ANL    A,#0F0H      ;取TEMPL的整数部分
   SWAP   A
   MOV    TEMPL,A
   MOV    A,TEMPH
   ANL    A,#0FH       ;取TEMPH的整数部分
   SWAP   A
   ORL    A,TEMPL      ;A中存放完整的整数部分
   CALL   HEX2BCD1     ;将单字节十六进制整数部分转BCD
   MOV    TEMPL,A
   ANL    A,#0F0H      ;取“十”位的BCD码
   SWAP   A            ;低位存放
   ORL    A,TEMPHC     ;TEMPHC高半字节为符号
   MOV    TEMPHC,A     ;“符号”位与“十”位置入TEMPHC***********************
   MOV    A,TEMPL
   ANL    A,#0FH       ;取“个”位的BCD码
   SWAP   A   ;高位存放
   ORL    A,TEMPLC   ;TEMPLC低半字节为小数部分BCD
   MOV    TEMPLC,A     ;“个”位与“小数”位置入TEMPLC***********************
   MOV    A,R7         ;R7中存放“百”位BCD
   JZ     TEMPC12      ;“百”位为0,退出
   ANL    A,#0FH       ;取“百”位(“百”位不是0,需将TEMPHC中内容重新调整
                       ;高半字节存“百”位,低半字节存“十”位,不显示符号 )
   SWAP   A
   MOV    R7,A
   MOV    A,TEMPHC
   ANL    A,#0FH       ;取“十”位的BCD码
   ORL    A,R7
   MOV    TEMPHC,A     ;“百”位与“十”位置入TEMPHC*************************
TEMPC12:       RET
;
;**************************************************
;          小数部分码表
;**************************************************
TEMPDOTTAB:    DB     00H,01H,01H,02H,03H,03H,04H,04H,05H,06H,06H,07H,08H,08H,09H,09H
;
;**************************************************
;          单字节十六进制转BCD码
;**************************************************
HEX2BCD1:      MOV    B,#100
               DIV    AB
   MOV    R7,A
   MOV    A,#10
   XCH    A,B
   DIV    AB
   SWAP   A
   ORL    A,B
   RET
;
;
DISPBCD:  MOV     A,TEMPLC
  ANL     A,#0FH
  MOV     DISPBUF+3,A      ;温度值小数位送显示缓冲区
  MOV     A,TEMPLC
  SWAP    A
  ANL     A,#0FH
  MOV     DISPBUF+2,A      ;温度值个位送显示缓冲区
  MOV     A,TEMPHC
  ANL     A,#0FH
  MOV     DISPBUF+1,A      ;温度值十位送显示缓冲区
  MOV     A,TEMPHC
  SWAP    A
  ANL     A,#0FH
  MOV     DISPBUF+0,A      ;温度值百位送显示缓冲区
  RET
;**************************************************
;            CRC校验
;**************************************************
CRC8CAL:       PUSH   ACC
               MOV    R7,#08H
CRC8LOOP1:     XRL    A,B
               RRC    A
   MOV    A,B
   JNC    CRC8LOOP2
   XRL    A,#18H
CRC8LOOP2:     RRC    A
               MOV    B,A
   POP    ACC
   RR     A
   PUSH   ACC
   DJNZ   R7,CRC8LOOP1
   POP    ACC
   RET
;
;*************************************
;显示子程序
;*************************************
DISP:      PUSH   ACC
           PUSH   PSW
   MOV    A,DISPBUF
   MOV    DPTR,#DISPTAB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FIRST
   LCALL  DELAY
   SETB   FIRST
   MOV    A,DISPBUF+1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SECOND
   CALL   DELAY
   SETB   SECOND
   MOV    A,DISPBUF+2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THIRD
   CALL   DELAY
   SETB   THIRD
   MOV    A,DISPBUF+3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FOURTH
   CALL   DELAY
   SETB   FOURTH
   POP    PSW
   POP    ACC
   RET
;
;
;显示延时子程序,延时1mS
DELAY:    MOV     R7,#14H
D1:       MOV     R6,#19H
          DJNZ    R6,$
  DJNZ    R7,D1
  RET
;
DISP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0BFH
                ;  0    1    2    3    4   5   6   7    8   9  消隐“—”
         END

网友:

那玩意本来也不准。

楼主:

不会吧,这个东西要是不准,那还有什么是准的呢?DS18B20是一种改进型的智能温度传感器,精度在0.1度以上。我想应该还会有别的原因吧!

楼主:

请熟悉DS18B20的高手帮忙看一下啊,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今天我用四节2号电池给电路板供电,测得输出电压为4.5V,显示温度85度。我又换了四节电池,输出电压4.9V,显示温度30度。而用变压器供电,输出电压5V,显示温度26度。而事实上,我家的温度只有21度。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真是弄不明白了!

网友(2007-06-07):
把电路图发上来

把电路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