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用 c51 的 printf函数输出资料到 uart

楼主(2006-05-04):
as title.谢谢!!

网友:

先初始化UART,再调用printf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C51C语言教程的一部分,就是串行口控制部分,你问的问题里边有详细的解释,
不过是超星图书,你需要下载一个超星预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