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伟福仿真器

楼主(2006-05-18):
用伟福仿真器,仿真头的线应该怎么接,是不是把电源正极和地接上,仿真头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入门级问题,谢谢

网友:

看说明书吧,n年前用过,应该有排线相连的

网友:

很久没有用仿真器了

网友:

hehe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