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PIC单片机和伟福仿真器得问题

楼主(2006-05-23):
我编了一个很简单的端口输出程序,用PORTC口输出一个数据,用软件模拟结果是对的,可使用仿真器出现了PORTA和PORTB也跟着出现一些意外的数据,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
不胜感激!!!!!!!!!!

网友(2007-01-09):
检查一下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你的仿真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客观的说,早些时间用过伟福的彷真器,实在不怎样,经常出了问题最后查来查去是彷真器的问题!(不知道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所以建议你,要么换微晶他们自己的彷真器,或者用FLASH的片子烧一个,直接插到板子上试!

网友(2007-04-23):
顶一个,赚足现在我急需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