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元件使用的问题,着急万分,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2006-06-14):
我现在设计的系统里面要有12V的直流电进入89C51,因此需要在输入电流之前加一个光耦元件来做隔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选型,还请告知,感激涕零

网友:

试一下TLP521~

网友:

12V的直流电进入89C51??? 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能不能把“12V的直流电进入89C51”这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出主意。不一定要用光耦,即使要用光耦也好告诉你怎么连接。

网友:
12V的直流电进入89C51---说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
用光藕时最好的,设计是最好将12v的地与89c51的地通过一个光藕隔离开,提高抗干扰性。
如果速度不快(微妙级)则可以采用市面上最便宜的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