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主机与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3-07-22):
USB分主机和USB设备,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现在ColdFire MFC5272提供的USB只能作为USB设备用,现在我想把它改成USB主机,不知是否可以,具体要如何。
以下是MCF5272中的一段叙述,供参考
The MCF5272 is the first ColdFire integrated processor to have USB. The USB is device/slave mode only and will connect to a host or hub as a device.
多谢解答

网友:
***** 版主模式 *****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ASIC/FPGA/CPLD 设计转移过来的!

楼主:

刚才没看到由此版,请原谅啦

楼主:

PA5/USB_TXEN
PA6/USBRXD
PA1/USB_RP
PA2/USB_RN
PA4/USB_SUSP
PA3/USB_TN
PA0/USB_TP
USBLineL
USBLineH
USBEXTCLK
这是MFC5272给出的USB接口

网友:

直接改是不可以的,slave是不能做master的。要改可以通过外挂的办法来解决,可以找一个host USB芯片,挂到5272的总线上,再编制相应的驱动及应用程序即可。不过,如USB MASTER的驱动可是很难编的,除非操作系统中已有。

网友:

你是想做USB主机吧,其实如jackzhang 说言,不用用她那个芯片,自己用hdl写个电路就得了,不过很难做到通用的!只有满足你的设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