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3-07-29):
一般应用芯片里面的寄存器参数是怎样设置的。
比如我买了CY7C09449PV,但有很多寄存器设置,我要怎样才能配置他们,我是说要怎样的硬件和软件设备。谢谢!

楼主:

就是,我硬件上把此芯片连好了,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一些属性怎么设置。

网友:

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按照datasheet说明去操作,编一个寄存器测试程序去做就是了,这样可以测试你的硬件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好,试试

网友(2003-09-04):

TO楼主:当你做完实验后,能否谈谈你对CY7C09449PV的看法和想法啊?当初我选芯片时也曾经想用它的,可是到各论坛上转了一圈,发现大家基本上都用PLX公司的,由于时间紧迫,那我也只好用PLX的了,因为这样碰到问题可以前辈们的!象我这样的新手问题总是很多的,呵呵。但是我申请了它的样片,心里总过意不去啊,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