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信号电压问题。

楼主(2003-07-30):
规范中提到了信号用的反射波信号,驱动的信号只用了要求电压的一半,另一半靠反射来提升。 我用fpga设计时,应该怎样实现?
thx

网友:

fpga有专门的PCI IO设计时使用PCI IO就可以了.
不过说实在的,其实不按规范上的规定用普通IO来设计也不一定就不能工作,要不然怎么还有人拿CPLD作简单的PCI(CPLD没有PCI IO).
肯定不能满足PCI的严格时序,但应该可以满足大多数微机的PCI.

楼主:

多谢坛主。
但我没有看到过fpga哪里有专门的pci io。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
我用的是maxplus+vhdl,想用altera的fpga。
再次感谢坛主。

网友:

我用的是xilinx spartn 2
你从datasheet 关于io的描述那一部分就会发现有专门的pci io
我想altera也是一样的

网友:

altera 的片子你看一看datasheet,许多器件明确指出支持PCI规范的,发射波工作主要是PCB制版时线长数据线不超过1500mil,时钟线为2500+-50mil。

网友:

长见识

楼主:

那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我要实现有些什PCI接口,有些是用户接口(5V)。
thx

网友(2003-08-29):

PCI板如果通用性好的话,要3V,5V全支持才成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ffff2003/07/31 03:41pm 发表的内容:
多谢坛主。
但我没有看到过fpga哪里有专门的pci io。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
我用的是maxplus+vhdl,想用altera的fpga。
再次感谢坛主。

使用qautus2.0你可以看见io选择方式,maxplus_ii里面没有看到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