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PCI卡的地址?

楼主(2003-08-05):
我用fpga来实现PCI卡。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去读配置寄存器的基址值。
PCI卡好像是在上电初始化时指定基址的,那我怎样才能确定pci卡已经配置好基址来?
thx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以前做pci时驱动使用windriver来做的,因此你说的工作已经有windriver的驱动完成了,我只需要向自己定义的寄存器中读写数据就行了。
如果要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做低层驱动的,我找个朋友请教一下在回答你。

楼主:

非常感谢坛主的热心支持。期待ing
我看资料说PCI卡是在系统上电时由bois分配地址的。
我是用FPGA来设计PCI卡的。
在用编程语言对FPGA编程时,要有地址匹配判断。
现在问题是:我怎么在程序里确定该PCI卡的地址?
我知道是从其配置寄存器里读出来,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去读?去读的判断条件是什么?
thx

网友:

pci的基址是由bios来配的,但windows起来之后还会重新配置。
我觉的当可以执行程序时,应该已经配好了,因此不需要判断。

网友(2003-09-04):

jackzhang ,bios 是不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扫描pci插槽,它是怎么知道插槽里有没有设备呢/当知道有设备了以后,是不是先对pci板上配置空间中的基地址寄存器写全1,再读,然后根据读过来的值进行进行空间分配?整个加电过程,jackzhang 可不可以给我稍加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bios在扫描PCI插槽时,如果有插卡,则pci卡有反应,譬如devseln信号为"0"等。通过有无反应,可以判断是否有PCI卡。
  对于配置空间,bios不需要往里写‘1’,因为按照PCI规范,通过复位的第一次读,即可知道卡高位为‘1’有几位,则可判断pci卡需要多大的地址空间。
  当bios继续运行时,它可以读出其他配置空间寄存器,譬如厂商、中断号等信息,在操作系统启动之前,你可以在文本界面上看到一些pci卡属性

网友:

dragonyoo,我的pci板卡的接口是用fpga实现的;当bios扫描的时候,pci卡要做出反应,我想问的是此时bios是怎样对卡进行操作的,那样会使得pci卡输出devsel#信号。

网友: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逻辑接口,那么必须对配置读,配置写进行译码;
具体是:
clk'event and clk='1'
frame='0'
idsel='1'
cbe="1010"/"1011" 配置读/写
ad(7..0)为配置空间的地址
根据以上的译码来输出delsel和trdy以及ad(配置读);

网友:

actually both BIO and windows OS scan the PCI slot. that means PC scan PCI twice. ( surprise! but it is true). windows scan PCI happen on windows icon show on windows and PCi is ask u waiting.
some bad PCI board may fail bios scan but windows can found it.

网友(2016-09-15):
回复 网友A: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