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PCI卡设计心得(一)

楼主(2003-08-19):
[转帖] PCI卡设计心得(一)
(转载,作者不详)
    其实从开始我对pci卡是一窍不通的,硬件还好说,软件驱动程序更是一头雾水,由于我的pci卡是要在windows98操作系统下应用的,所以必须编写pci卡的驱动程序,支持windows98下pnp硬件的驱动程序一般可以编程vxd。如果想为了以后的2k平台兼容就最好编wdm,因为windows2k不支持vxd,而且以后的发展wdm肯定要代替vxd了。不过由于我找到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介绍vxd的,感觉vxd的技术好像更成熟一点,编的人更多一点,所以偷了一下懒(惭愧),就没有去研究wdm,就选择了vxd。
    我的pci卡其实很简单,仅仅在本地端接了一个遥测信号的处理系统。
    先说说硬件吧,其实按照正常的pci卡开发过程,仔细阅读pci规范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时间比较短,我也没有很大的耐性看那些破规范,也就稍稍了解了一下。现在市场上有许多的专用的pci规范接口芯片,这些芯片提供的pci接口完全符合规范,具体符合的规范版本可以参看具体的芯片所以即使开发者不是很了解规范的具体细则,也可成功的设计pci卡。也就是可以达到傻瓜及设计。在连线上只要将对应的引脚连在总线上就可以了,在连线时要注意pci规范中提到了信号用的反射波信号,所以驱动的信号只用了要求电压的一半,另一半靠反射来提升。所以对信号线的长度有要求:64位卡的32位信号具备的最大连线长度是1500mil,64位扩展信号的附加信号的连线长度最大为2000mil,pci clk的长度为2500mil+/-100mil,如果不够长度可以多绕几圈。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pci信号中prsnt1和prsnt2,开始我对这两个信号一直不是很清楚,清华bbs上的精华区说得也是含糊,后来师兄devilface告诉我的prsnt1和prsnt2两者必须有一个接gnd,否则系统肯定找不到卡,主板就是靠这两个信号来判断这个插槽上是否有卡,而其接法同pci卡使用的功率有关具体的含义如下(0 表示悬空,1表示接地):
    prsnt1  prsnt2    含义
      0       0      no card
      0       1      15w
      1       0      25w
      1       1      7.5w
    另外pci卡上最好在从槽上引的电源上多加几个电容,所有电源都必须退藕一般规范推荐pci卡做4层板,但是我只做了2层,其实无所谓,只要2层布得开,没必要布4层,不过我布线的时候还是费了一点功夫,用specctra布了5,6次,为研究室节省开支嘛!(要是导师看见了该多感动呀!)
    pci规范规定了5v和3.3v两种电气规范,我们一般的机器上都是5v规范的插槽当然也不乏3.3v的。所以我做的是5v的卡,不要以为5v的插槽上就得不到3.3v,一样可以提供3.3v的。

    前面提到了pci接口芯片,现在pci接口芯片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介绍一点我知道的:
AMCC:早期有5920,后来5933风靡国内,早期的PCI接口都是用这做的amcc最近又推出了5935,估计改了一些5933的bug,我看它的文档几乎与 5933一致.
plx :pci接口芯片的老大了.
9030,9052,9050:slave芯片
9050,9052面向isa卡转pci的市场.
9030为嵌入式专门设计.他们的文档不过100页左右.不难
价钱便宜.不过170~190.
9054,9080,9060
9060是最早的32位master的pci控制芯片.
9080取代9060;9054可能更成熟一些.(?)
iop480.
好东西呀!带sdram接口和嵌入cpu,只是开发起来困难比较大. 自己直接去plx的网站看看www.plxtech.com,我就知道这么点,大家可以补充。
我用的是9052,还是那句话,用的人多,技术成熟,遇到问题了可以到bbs发问。我就喜欢捡现成的,不服你就说嘛!!!!

网友:

好的经验,应该奖励。

网友(2004-12-18):

hehe ,xiexie

网友:

有帮助,顶一下先

网友(2005-01-22):

ding le

网友:

对beginner, 用CH365也不错!

网友:

你好,你需要PLX的心片吗?我有PCI9052  PCI9080  PCI9060   PCI9050  PCI9054你用的话打我手机联系:13592832853卢海洲   谢谢

网友(2005-04-24):

good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有些问题,PRSNT1,2是PCI2.3规范中的附加管脚,用来配合操作系统中电源管理的,也就是说是OPTION管脚,难道PCI2.1规范的主板就识别不了了?

网友(2007-06-07):
“ prsnt1  prsnt2    含义
      0       0      no card
      0       1      15w
      1       0      25w
      1       1      7.5w”
这两个脚都悬空其实主板也可以认到卡,但最好把其中一个连去地

网友:
xie de bu cuo

网友(2007-09-08):
经典教程,下来收藏

网友(2007-11-19):
赞成楼主,我也要用9052

网友(2010-07-01):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PCI板卡在有些PC上,會找不到,會是什麼原因?(使用Xilinx PCI logi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