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读写问题

楼主(2003-08-20):
在PCI IO读时,AD[31:2]指出目标双字地址,AD[1:0]指出字节(00b=字节0,01b=字节1等)。我的疑问是:当我读某个IO时,我是把数据放在最低八位还是放在相应位?
同样,在IO写时,我是该从最低位读出数据还是从相应位读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和你操作io的地址有关,
不过我不明白你是在做pci的逻辑设计呢还是写pci I/O访问的软件呢?
如果做逻辑设计,应该用cbe来判断

楼主:

我是在做PCI逻辑设计。
是不是cbe哪位为0就放在那个字节上?
谢谢坛主。

网友:

是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ffff2003/08/21 10:38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在做PCI逻辑设计。
是不是cbe哪位为0就放在那个字节上?
谢谢坛主。

说的没错,建议你仔细阅读pci体系结构

网友:

jackzhang,如果我要执行的I/O读操作的地址是0x0100,那么在地址期出现在地址总线上的地指会是什么样的呢,以及数据期中的cbe该怎样进行使能?

网友:

如果是指你的pci card,地址总线上很可能不会出现0x0100,即使出现了你的pci也不会有反映,因为系统不会把00000的基地址分给你的设备的,除非你用你的基地址+io偏移地址来访问。
对于cbe来说决定于你的访问指令,是对字节还是对字或是对双字,都会不同,还决定于你是访问奇数地址还是偶地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