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配置空间的硬连线?

楼主(2003-08-27):
我用FPGA来做PCI卡。
对于配置空间,有些位需要“硬连线至‘0’或‘1’”,我在VHDL程序里该如何来实现?
thx

楼主:

还有,对PCI配置空间的写操作是不是只对其基址空间进行写操作,而对其它只进行读操作?
xiexie

网友:

直接连到1就可以了
配置空间和基地址空间是两个不同的空间,都可以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