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03-09-01):
各位大侠:我想在一块老计算机主板上(没有USB接口)加一个USB接口,是否只能做成PCI卡,插在PCI槽上?是否还有其他设计方案?怎末实现?

网友:

买一个 PCI USB 2.0卡才100元,直接买一个把。

网友:

一般都是从pci外扩,现在很多现成的pci-usb的卡在卖,如果你自己想做,我可以给你一个华邦的方案

楼主:

superljc 兄:能否给我一个华邦的方案?谢谢!  liuyun08@sina.com

网友:

superljc 兄:能公开华邦的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