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救

楼主(2003-09-03):
我的PCI卡插上后,启动不了。。什么原因呢??、、
???/

网友:

原因很多。大部分是时序接口不对,或者接触不好。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你是拿什么做的pci?

网友:

问题多多!

楼主:

我是用PCI9030做的数据采集卡,现在启动可以了,但是,没有反映。电压测量正常,用PLXMON检测不到,可能的原因有什么呢

网友:

在pc机bios自举时能不能看到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