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高手!!

楼主(2003-09-04):
各位兄台们:在5V信号环境下,PCI连接器12V,3.3V怎么处理啊?
在PCB上,PCI的连接器第一脚怎么定义的啊?这些东西你们有资料吗?可否传给我啊?谢谢,非常谢谢!!

网友:

用不到就不用管它。
如果要用3.3的器件可以使用pci槽上的3.3v,但这样有时不保险,因为在有些较老的机器上pci插槽上的3.3并没有供电,所以我设计时有时会用5v转换到3v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扩张卡上需要用到3.3V电压的,那么就用电压转换芯片来实现是吗?
那通常在母板上PCI连接器那只脚是第一脚啊?

网友:

是的。5V到3.3V有很多转换芯片。
附件是简单的PCI 连接器和PCI pcb图,用protel 99打开

楼主:

哇,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好了!我很有用啊!!再次谢谢!!呵呵

网友:

其实,PCI协议对3.3V的使用,已作说明!
3.3V的卡,一般可用PCI插槽提供的3.3V;
但5V或通用卡不要使用该3.3V,否则设计出板卡
在工控机等使用AT电源环境下无法使用。
兄弟曾遇到该情况!
补救措施是:另做一块3.3V电源卡(很危险)。

楼主:

同志们,为了确保安全,我再证实一下啊。PCI连接器上除了3.3V电源引脚外,还有3.3Vaux。规范上是这么说的,不支持PCI局部总线电源管理的系统和插件板必须将该信号作为备用。而我的卡上没有用到3.3V的芯片,我该怎样处理呢?都让他们悬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