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30的问题

楼主(2003-09-08):
PCI9030上有一个管角为VIO,如果用做5v卡,是不是接5v电源。。
望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

难道datasheet上没有说么?
我没有用过,不过凭经验认为应该接5v

楼主:

Datasheet上说:system voltage select,3.3v or 5v, from the PCI bus.
但是,PCI总线上没有VIO这个管角呀。。这个管角在Compact PCI上有。。
高手指教。

网友:

你是否指的是5VIO?我在某个图上看到是直接接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