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开发大概是个什么流程?

楼主(2003-09-11):
谁大概说说阿
^_^

网友:

我来少讲几句吧。
一般,PCI总线开发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采用CPLD来设计控制接口。由于PCI总线协议复杂,设计PCI控制接口难度较大,对于产品不大又有时限的工程项目来说,成本巨大,不划算。二是采用通用PCI接口芯片,它能实现PCI规范所要求的所有硬件接口信号和配置空间寄存器,能够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并能获得较好的数据传输性能。采用后者,一般按如下几个步骤来:
1、PCI接口模式的选择。根据应用项目的要求来确定是用PCI主控还是从控,由此,选定协议芯片。从控方式的芯片有:PLX的PCI9052,TI的PCI2031,AMCC的AMCC5920等芯片;主控方式有PLX的PCI9054,CYPRESS的CY7C09449PV-AC,TI的PCI1251,AMCC5933等。
2、根据所选协议芯片及相应接口设计PCI卡硬件;
3、设计电路板,若用PCI开发工具则只需用双层板设计应用电路。若无开发工具。则要用四层板。
4、在有开发工具(如S5933的开发板可以支持开发S5933和S5922)情况下,根据应用定义属于自己应用系统的PCI配置数据。在无开发工具的情况下按如下顺序:
   1)焊接好电路板;
   2)确认系统能识别PCI卡,若不能则检查原因知道修好为止或重做PCB板;
   3)在线烧写PCI配置数据,并引导系统复位,观察系统是否采用新设计。
5、编写驱动程序及应用程序并调试软硬件。

楼主:

谢谢你,流沙雨!

网友:

zhoujj,你也做PCI卡?我也正在做。有机会交流交流。

楼主:

xzffff,你好,我不做pci卡,只是看你们做的人很多,想了解一下而已啊
^_^,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反正什么都在学

网友:

最开始做,用PCI9052,只需读懂DATASHEET就成,不用过多熟悉规范

网友:

楼上各位,谁在用s5920?

网友:

下面引用由hswqs2003/09/12 04:15pm 发表的内容:
最开始做,用PCI9052,只需读懂DATASHEET就成,不用过多熟悉规范

有这么简单吗?我都搞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朦朦胧胧啊!想必兄台是位高人,往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楼主:

流沙雨,什么技术不都是做出来就觉得没什么的啦,哈哈

网友:

MAYBE吧,这可能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

网友:

版主的pci怎么样

网友:

PLX device is very old stuff and very expensive. in USA we are phase out these design. seldom people use those any more. FPGA based PCI core is very cheap and easy.
for example PCI target only consumes <10% ACE1k50 resources. it is cheaper than PLX device. also it can provide logic for other design logic.
My advicer is don't try PLX. study FPGA PCI!!!!!!!!

楼主:

Thank you!

网友:

beach:
pci核是你自己编写的,还是公开的,封装好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beach2003/09/26 03:05am 发表的内容:
PLX device is very old stuff and very expensive. in USA we are phase out these design. seldom people use those any more. FPGA based PCI core is very cheap and easy.
for example PCI target only con ...

强烈support,不过没有高手指导,比较难啊
大虾能否讲讲用FPGA来做PCI有何难点和解决方法?

网友(2004-03-09):

请问你的有/无开发工具是个什么意思,我正想接触PCI卡的开发,请多指点,我打算选择PCI9052接口芯片,那么它的开发工具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大家谁在用fpga写pci接口!大家交流交流!我也用过5920大家可以交流

网友:

OpenCores上有PCI源码

网友:

我就是用FPGA来做PCI卡的。通过PCI总线来读写IO口。
我感觉用FPGA来实现也挺好的,可以把外部逻辑集成到FPGA里去。
而且第一次开发成功后,以后要再开发起来也比较容易了。

网友:

开发过程是什么,,实现步骤是什么?用什么实现的,是自己写的还是用core,,,是主的还是从的???
啊?

网友(2004-05-08):

我是做PCI的,可是刚开始,什么都不懂,SPEC也看得晕呼呼的.

网友:

既然现在大家都在用PCI,不如成立一个兴趣小组吧,在QQ上成立一个群,怎么样?

网友:

软件驱动是个大问题

网友:

我也在做pci板子开发,是一个接口板卡,第一次做,感觉困难重重阿。关键是用户逻辑要实现的频率是个16M的,光同步的问题就搞得头大!!大家经验丰富的多多指点啊!

网友:

哪位大虾有S5920的中文资料啊
看E文看的头大
主要是要写论文,老师不准抄英语上去
要翻译,郁闷

网友:

下面引用由christiancj2004/05/17 05:13pm 发表的内容:
哪位大虾有S5920的中文资料啊
看E文看的头大
主要是要写论文,老师不准抄英语上去
要翻译,郁闷

..................................
..............................
........................
.................
..........
...
.

网友:

看有的中文资料好像更头大,不知所云!嘿嘿。

网友:

55555555555555
看来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