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PCI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3-09-12):
PCI命令里的“存储器”读写,这个“存储器”指的是什么?是本卡上的寄存器还是基地址寄存器映射的内存?
如果不需要用到存储器,只要用到一个I/O地址,我可不可以只实现一个基地址,对其它基地址的写返回空操作、读返回全零

网友:

是指host用memory指令操作,对应于pci板卡是指基地址(存储器)所映射的区域可以是寄存器也可以是内存。
pci板卡当然可以只使用一个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