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9052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3-09-13):
大家都PCI9052是目标设备,IRDY是主设备准备好信号,TRDY是目标设备准备好信号,且在数据传输期间,IRDY和TRDY须同时有效。既然PCI9052是目标设备,就不可能发出IRDY信号了,那IRDY怎么处理呢?

网友:

首先IRDY和TRDY不是同时有效。
PCI9052是SLAVE,因此需要输入IRDY,以供内部PCI状态机来处理

--------------------------------------------------------------------------------
编辑  2003/09/13 09:37am IP: 218.71.7.36

楼主:

那IRDY是是PC发出来的吗?

网友:

irdyn 是由桥芯片发出,此时的桥芯片是PCI initiator。对PCI9052,irdyn 用作内部状态处理

楼主: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