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MCIA板卡的CIS的疑问

楼主(2003-09-15):
我开发的PCMCIA板卡用的是接口芯片TL16PC564A,接口芯片上带可变程的CIS,但是它是用DPRAM做的,而不是EEPROM。从这个接口芯片的资料上有一句话让人产生疑问:AT POWER UP,ATTRIBUTE MEMORY IS INITIALIZED BY THE SUBSYSTEM.这里的SUBSYSTEM指的是板卡上设计时带有的微处理器(我用的是单片机)。我的疑问是:如果由单片机去初始化CIS,当系统检测到有板卡插入时,它会去读这个CIS时,不知单片机对CIS 的初始化工作是否完成?请大家不吝赐教![DISABLELBCODE]

楼主:

像PCI板卡是不是板卡插入槽中后,系统检测到有板卡时,就立马读板卡上的CIS信息呀?急!这个过程能不能用外界控制?

网友:

看一下,TL16PC564A 有没有类似reconect的功能?
如果有,可以在单片机配置完后,控制TL16PC564A reconect

楼主:

谢谢坛主,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接口芯片内部已经把这一过程协调妥当。
目前在看PCMCIA CIS的编写,你在编写PCI板卡的CIS时,有什么体会和经验吗?请告知。

楼主(2003-10-26):

我的板卡的CIS是由板卡上的单片机写进去的。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因为CIS的各个TUPLE CHAIN的数据长度不一致。想设置一个数据结构,以便编程比较优良,谁有高招,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