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CI

楼主(2003-09-16):
如果用有PCI接口的DSP片子,在DSP片子方对PCI需要编程才能通信吗?怎么编程才能通信,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要把内存中的数据写入DSP片子中,然后又从里边读数据。顺便说一句DSP的是从模式。

网友:

这得看你的dsp是什么样的了,一般dsp都得编程,至少需要boot吧

网友:

如果DSP的接口是PCI target模式,需要PCI桥那边对PCI进行编程,譬如配置寄存器、地址寄存器等

楼主:

各位兄弟有一个实际的代码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