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03-09-18):
  各位大哥,我对pci总线不是很清楚,当一个设备被pci总线检测到,它是怎么得到自己的中断号的,还有pci总线允许设备自己分配中断号吗?能不能够访问pci总线上的中断线寄存器?我想应该是调用bios中断,请大侠给我点信息.不胜感激!

网友:

这部分确实比较模糊
pci总线中断是共享中断,大家共用inta~intd的中断,然后到连接到apic(中断路由),路由到相应的irq,因此不同的pci卡可能有相同的irq.
bios会负责每个卡的irq分配,然后写到中断线寄存器中,接下来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可能是板卡的驱动程序会读取中断线寄存器,然后利用该值进行中断注册。

网友:

现在大家是不是都用PCI core或者是专用的接口芯片?大约在98-99年的时候在清华的BBS上我们讨论过很长时间,那时大家都是自己来写逻辑的,以下是当年的关于中断问题的总结,怀念frank:
      PCI 总线中断响应问题之总结:

      经过在Circuit 版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后,我们最终搞定了PCI
  总线的中断响应问题。首先,我把原来的问题再陈述一遍:
    “当一个PCI 设备在发起INTA# 中断后,应该如何响应PCI 总线上
  给出的0000中断响应命令?另外,它该如何撤消INTA# 信号(即知道
  自己发起的中断被响应了)?”

      问题的答案是:
      1 PCI 设备在发起INTA# 中断后,不需要响应PCI 总线上给出的
  0000中断响应命令。这个命令实际上应该由PCI 总线上的中断控制器
  来响应;
      2 PCI 设备是通过设置一个中断控制寄存器来接收INTA# 信号撤
  消命令的。具体过程是:PCI 设备发起一个INTA# 中断给PCI 中断控
  制器--> 该中断控制器通过PCI 总线控制器向CPU 发出中断信号-->
  CPU 通过PCI 总线控制器向PCI 总线上给出一个0000中断响应命令
  --> PCI 中断控制器响应这个0000中断响应命令,提供一个8 位的中
  断向量到PCI 总线上--> PCI 总线控制器把中断向量传送给CPU -->
  CPU 收到中断向量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通过访问
  PCI 设备上的中断控制寄存器,令PCI 设备撤消INTA# 信号--> 中断
  服务程序在执行时通过访问PCI 设备的中断控制寄存器允许或禁止
  PCI 设备的中断。

      以上的结论是我通过讨论和具体实验得到的,并没有相应的资料
  供参考,所以实际的情况可能和我的叙述有偏差,本人对此不负责。
  另外,我要十一分地感谢Endpoint、Chinara 和LWJ 等大虾,他们提
  供的信息使得我最终捅破了PCI 中断响应的窗户纸。

楼主:

谢谢俩位,看到你们俩位的指点我清楚了很多,那pci设备有没有方法知道自己的中断号,或者设置自己的中断号?

网友:

frank,Endpoin确实是pci 设计的前辈了。
不知他们今儿在那里发财?

网友:

在配置读中断向量寄存器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固定数,我试过12号,分配没问题,但是还是推荐使用自动分配;软件要知道中断号可以去读板子上的配置寄存器,相应的硬件也可以通过此寄存器得到中断号;不过我个人认为硬件需要知道中断号没什么实际意义;
frank,Endpoint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文章了,估计不是出国就是换了马甲;

网友:

PCI target will not know its interruput # because window's concept is plug and play. CPU will automatically assign interrupt # for each PCI agent based on PCI slot # and INTA-IN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