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必要把PCI上的电源线都连起来?

楼主(2003-09-29):
PCI接口那么多GND、+5V、+3.3V,有没有必要都连起来?
thx

网友:

如果桥上设备不多,可以不连

楼主:

我不是做桥,我是在做PCI卡。
要不要全连?

网友:

可以不全连

网友:

不过我建议最好地都连起来!

网友:

没必要全连

网友:

根据规范来说是需要都连的,但是不连也不会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