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3-10-15):
请教大虾们:
    一个PCI总线的芯片有多少门?流一次这种芯片需多少钱?另外如果做此芯片需多久????????????????????????????????

网友:

如果用fpga来实现估计在1~2万门吧

网友:

the min PCI target is around 96 Register. the min Master core is about 250 register.
the max PCI master + target should be no more than 3k registers
for ace1k30 FPGA, the master is around 15%

网友:

其实我做的mini pci还不到72个regist
但是对于一个较为复杂的pci core可能要用的较多一点,况且他问的是门,不是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