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pci接口初始化芯片?

楼主(2003-10-21):
各位大虾,我现在用的tm1300,嵌入式系统。现在想通过pci来初始化网卡芯片82559。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得到芯片寄存器的基地址呢?
以前看到有在pc上通过pci初始化外接芯片的例子,但不明白它的过程是怎样的。 我想嵌入式的和pc上的过程应该差不多吧。 谁能帮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

差不多,但首先你要先配置TM1300的PCI,只有配置好了才能完成对外部PCI的操作。好好看看DATASHEET PCI部分

楼主:

哦。配置~?
先看看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