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fpga做过USB的大虾?

楼主(2003-10-24):
是否可以在外部不加其他物理芯片,直接连到usb口啊?
自己做核的话,固件部分如何设计呢?

网友:

当然不行,一定的外部加phy.
自己做核的话,可以不用固件形式,因为完成的任务特定,所以可以使用状态机来实现所要的功能

楼主:

哦,那core部分的phy还需要不需要呢?
opencore上的USB1。1是function部分+PHY的

网友:

不明白,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

我以前接触过的usb core都不带phy,所以我对phy并没有研究,usb phy是个简单的差分器件,或许可以使用有类似lvdds接口的fpga来实现吧?
只是猜想,现在也没有时间来分析,你是否可以把open core的usb1.1的文档挂过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是来自intel的USB 2.0 Transceiver Macrocell Interface规范中的图,为USB2。0的。我觉得这个usb的phy就和atm的Utopia类似,直接与物理介质打交道,收发数据,usb中这个phy称为UTMI,其实就是收发状态机,位于代码的最底层
我的理解

楼主:

上传intel的UTMI规范,USB2。0的,1。1兼容

楼主:

opencore中USB1.1 PHY的文档,只有txt的,
USB 1.1 PHY
==========
Status
------
This core is done. It was tested with a USB 1.1 core I have written on
a XESS XCV800 board with a a Philips PDIUSBP11A transceiver.
I have NOT yet tested it with my USB 2.0 Function IP core.
Test Bench
----------
There is no test bench, period !
Please don't email me asking for one, unless you want to hire me to
write one ! As I said above I have tested this core in real hardware and
it works just fine.
Documentation
-------------
Sorry, there is none. I just don't have the time to write it. I have tried
to follow the UTMI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from USB 2.0 with one exception:
I have not added any error checking in the RX PHY, hence the RxError pin
is permanently tide to ground.
'phy_mode' selects between single ended and differential tx_phy output. See
Philips ISP 1105 transceiver data sheet for an explanation of it's MODE
select pin.
Currently this PHY only operates in Full-Speed mode. Required clock frequency
is 48MHz, from which the 12MHz USB transmit and receive clocks are derived.

Misc
----
The USB 1.1 Phy Project Page is:
http://www.opencores.org/cores/usb_phy
To find out more about me (Rudolf Usselmann), please visit:
http://www.asics.ws

楼主:

USB1.1 function的文档,也是txt的
---------------------------------------

The USB 1.1 Function IP Core
============================================
Status
------
This core is done. It was tested on a XESS XCV800 board with
a Philips USB transceiver.
Test Bench
----------
I have uploaded a very basic test bench. It should be viewed
as a starting point to writ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test bench.
Documentation
-------------
Sorry, there is none. I just don't have the time to write it (yet).
However, since this core is derived from my USB 2.0 Function
IP core, you might find something useful in ther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all the high speed support features have
been ripped out, and the interface was changed from a shared
memory model to a FIFO based model. Further there is no need
for a micro-controller interface and/or register file.

Here is the quick info:
The core will perform all USB enumeration in hardware. Meaning
it will automatically respond to the hosts SETUP packets and
send back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which you must enter in to
the ROM). The enumeration process is usually very simple. The
host first requests a device Descriptor, which tells the host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vice. Then it gets th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which descries the entire configuration
including all interfaces and endpoints. In this implementation
no descriptor may be larger than 64 bytes.
I have created anew top level since last check-in. Here is the
hierarchical view of the USB core:
usb1_core
    +-- usb_phy
    |      |
    |      +-- usb_tx_phy
    |      |
    |      +-- usb_rx_phy
    +-- usb1_utmi_if
    +-- usb1_pl
    |      |
    |      +-- usb1_pd
    |      |
    |      +-- usb1_pa
    |      |
    |      +-- usb1_idma
    |      |
    |      +-- usb1_pe
    +-- usb1_ctrl
    +-- usb1_rom1
    +-- 2x generic_fifo_sc_a
           +-- generic_dpram
The following files have been removed and are no longer needed:
usb1_top.v
usb1_ep_in.v
usb1_ep_out.v
usb1_ep.v
usb1_fifo.v
This new release is a more generic and user friendly version of the
first release. You can now easy configure the endpoints and other
features. FIFOs are external to the core, you can chose the fifo
that best fits you from the "generfic_fifos" projects at OpenCores.
This includes choosing a dual clock fifo if you need to.
The new top level (usb1_core.v) has now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IO signals. Hopefully that description and the test bench will be
sufficient to get you started.
Also remember that you MUST edit the ROM to properly configure the
settings for your implementation and enter proper vendor IDs, etc.
I will try to write a more complete documentation as I get the time.
Misc
----
The USB 1.1 Function Project Page is:
http://www.opencores.org/cores/usb1_func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me (Rudolf Usselmann), please visit:
http://www.asics.ws
Directory Structure
-------------------
[core_root]
+-doc                        Documentation
+-bench--+                   Test Bench
|        +-verilog           Verilog Sources
|        +-vhdl              VHDL Sources
+-rtl----+                   Core RTL Sources
|        +-verilog           Verilog Sources
|        +-vhdl              VHDL Sources
+-sim----+
|        +-rtl_sim---+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Directory
|        |           +-bin   Makefiles/Run Scripts
|        |           +-run   Working Directory
|        |
|        +-gate_sim--+       Functional & Timing Gate Level
|                    |       Verification Directory
|                    +-bin   Makefiles/Run Scripts
|                    +-run   Working Directory
+-lint--+                    Lint Directory Tree
|       +-bin                Makefiles/Run Scripts
|       +-run                Working Directory
|       +-log                Linter log & result files
+-syn---+                    Synthesis Directory Tree
|       +-bin                Synthesis Scripts
|       +-run                Working Directory
|       +-log                Synthesis log files
|       +-out                Synthesis Output

楼主:

外面是否还需要一个PHY芯片呢?
比如菲利普的
PDIUSBP11A
Universal Serial Bus Transceiver

网友(2005-10-31):

1111

网友(2008-03-31):
个人觉得还是要加物理接口,phy的txt文档中也提到了isp1105这个芯片

网友:
不加phy做1.1可以的,这个我试过,也能枚举设备;
2.0恐怕就不行了,速度太快!

网友:
ls,能参考一下代码吗,不知道怎么下手,我的邮箱 heixia108@126.com,谢谢

网友:
不加PYH,低速没有问题,Full-speed恐怕会有问题的。

网友(2008-06-25):
的发送方的是对方

网友(2008-12-03):
自己做utm以前的 phy直接搞个芯片 不知道自己写代码难不难

网友(2009-06-29):
USB 1.1 PHY 难做不?

网友(2009-09-25):
sj 非常稀少的USB2.0 PHY design report

网友(2010-02-24):
我也在找相关资料。想实现一个USB的 IP CORE 。

网友(2010-07-07):
没有钱了哦

网友(2011-01-04):
现在有做core验证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验证opencore上那个, 你呢

网友:
你只用FPGA做多只能做到12M/s的速度啊,不可能实现480M的速度的,你必须加PHY在外面才行

网友(2011-03-13):
恩,目前在研究USB1.1 opencore下载到fpga的问题

网友(2014-11-12):
回复 网友B:

一直对FPGA与PHY的工作原理有疑惑,按我的理解,PHY应该就是负责最简单的串并转换,那么FPGA中的core的接口控制信号量是由哪儿产生的呢?还是PHY中也有复杂的状态机来根据USB BUS上的dp,dn来产生一定的控制逻辑?求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下到这个代码了,但是我觉得不理解,既然这个代码本身实现的就是PHY的功能,为什么在验证的时候还要Philips PDIUSBP11A transceiver?这个实现的硬件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