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pci配置问题--简单

楼主(2003-10-27):
各位老大,现在正在做嵌入式的pci 设备,但我对它的配置一点都不清楚。哪位能简单说说过程呀。
比如,上电后,配置软件要扫描总线,然后。。。。。。。。
谁有例子呀!

网友:

ok

楼主:

??? 楼上什么ok?
看了一天的书,手头只有pc端的,没有嵌入式的。 但2者好象差不多。
pci配置的时候,第一步,将目标总线编号、设备编号、功能编号和双字编号写到配置地址端口,并设置使能位1。 配置地址端口0CF8H到0CFBH。 这还可以理解。 可 第二步,从配置数据端口执行单字节,双字节或四字节io读或写到该端口。是什么意思?? 配置数据端口应该读什么 写什么? 是要配置的参数? 配置数据端口0CFCH 到0CFFH。 嵌入式的应该没有这个地址和数据端口了,那改怎么做呢?
这是一种配置方法,另一种配置机构,现在不用了。 是么?
那我现在想用eeprom来配置,该怎么办? 也得先象上面那样配置么? 看以前的帖子好象是pci芯片自己就从接上的eeprom中读数据?而eeprom中主要定义了io地址范围? 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 在eeprom中应该怎么写呢?就是位置是怎样的? 应该和用的pci芯片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