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PCI卡怎么系统检测不到?

楼主(2003-11-01):
我自己用FPGA设计了一块PCI卡,制成板,插到电脑里面怎么没反应的?
我把PRSNT1和PRSNT2接地了,但进入windows,系统没有发现新硬件。
用“添加新硬件”,系统还是发现不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郁闷ing。

网友:

你的EEPROM的内容怎样啊?有没有把配置信息写进去啊?如果配置内容不正确的话,系统找不到卡的

网友:

问题太笼统。
PCI卡在Bios启动时就可以检测到。查查你的时钟。在内部设计一个选中逻辑。

网友:

是用FPGA自己做的接口吗?
是否实现了配置空间的操作;没有实现的话计算机BIOS是找不到卡的;

网友:

some logic is wrong.
PSTN is nothing to do w/ BIOS. forget it.
my first PCI FPGA core cost me about 1 week. the problem is CBE[3:0] were disconnected to PCI connector. because schematics netlist is wrong.

网友(2006-02-16):

那就是超低级错误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