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转不归零编码

楼主(2003-11-03):
倒转不归零编码是将时钟信号与数据信号一起编码,这种编码思想是:有电平跳变代表0,没有电平跳变代表1。那么如果原数据信号中有一长串的1(把数据填充考虑在内,就算少于6个1吧,比如说5个连续的1),然后有1个0,然后又是一长串1,又间隔1个0……
这样按倒转不归零编码出来的信号就是隔很多个时钟节拍才有一次电平跳变,如果这样,接收方怎样解码出时钟信号呢,就是说它怎样才能确定出一个时钟节拍的长度呢?
请指教。

网友:

例,usb总线在信号层规定,如果数据中有6个1,发送时必须强加一个0补位,
接受端接受6个1,强行将后面的0去掉。
接受方的时钟信号是由接受方自己提供的,但这个时钟是会被发送方同步的,
接受方受到0这个跳变以后,会清除所有以前双方不同步造成的积累,同步机
重新开始工作,如果下一个数据是1,其时钟信号由同步机提供,
直到下一个0的到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3/11/03 05:56pm 发表的内容:
接受方的时钟信号是由接受方自己提供的,但这个时钟是会被发送方同步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接收方本来就有时钟信号了,那将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一起编码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发送和接受都有时钟,但是两个时钟不会完全同步,
比如发送和接受都是12M时钟,可是发送和接受方环境不同,
所以有可能发送方的准确时钟是11.9998M,接受方是12.0002M
这样两个时钟如果直接进行高速通信,过一段时间肯定会出现
数据错位现象,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机制使他们通信的时候彼此
同步。不知道这么解释是否容易理解。

楼主:

多谢斑竹,已经基本上理解了,但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
(1)同步机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调整接收方的时钟吗?
(2)同步机是位于发送方还是接收方抑或是两者之间?
(3)倒转不归零编码既然采样到零电平才进行翻转,那么刚开始进行传输时,编码后的信号一开始是0还是1呢?
再次感谢斑竹细心的讲解!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uiang在 2003/11/04 01:04pm 第 1 次编辑]

对不起,我的回答不专业,其实我是希望我的想法更容易理解,所以
引入了同步机的概念,其实是否应该叫它同步机值得探讨。应该换成
“在接受方使得自身与发送方提供的时钟相位同步的电路”:)
同步机(我们暂时还是叫这个名词,因为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的作用
其实就是使得接受方相位同步与发送方,举个例子就是彩色电视的色同步
信号及其处理电路,彩色电视信号在场消隐期间某个时间间隙发送一串色同步
信号,接受方(电视机)必须通过电路提取该信号并同步本地与颜色有关的时钟,
在整个一场过程中颜色基准相位由本地时钟提供,直到下一个场消隐。这里不再展开。
--------------------------------------------------------------------------
准确的说“同步机”是同步相位的,既然有同步的概念,那么就只有接受方才有,
更为准确的说是“非全局clock的产生方”。
-------------------------------------------------------------------------
第三个问题你问的相当好,答案是--必须是0;
可是你要传输数据不可能保证所传的数据第一位肯定是0呀,
所以必须要引入上层的协议。对于usb来说,同步序列(<-00000001)就是这个作用。
它保证了数据串第一位是0,接受方就此同步。。

楼主:

斑竹,对你这么细心详细的讲解我非常感谢,内心中也很感激:)
这下暂时没什么疑问了,如果再有了这方面的问题,还要向斑竹请教!

网友:

其实我也没深入研究过,我们一起研究,彼此促进,我也要谢你。

网友:

liuiang:
       你所说的‘同步’,如何同步,在每个packet开始有sync同步(在usb1.1中用48MHz采样可以同步(误差在一个48MHz的bit周期,即20ns),难道NRZI(倒转不归零编码)促使我在传输数据中不停的同步,怎么同步,采用DDS是不可能的,采用DPLL?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uiang在 2003/11/19 12:11pm 第 1 次编辑]

只需要进行高速采集,每次nrz跳变清除以前的采集计数即可。

网友:

使用一个48M的状态机来所顶输入的数据的相位,找到真确的数据采样点,正确提取数据
参见
ASIC/FPGA/CPLD 设计
   ========  ~原 创 区~ ========  [返回]
    最近小作:Verilog版的dpll

网友(2004-07-24):

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