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集线器是由主机系统整合的”

楼主(2003-11-05):
看usb1.1协议的中文版,发现了这句话。这里的根集线器和主机系统(由客户端软件、usb系统软件、主控制器驱动和主控制器组成)我还都能理解,“根集线器是由主机系统整合的”中的“整合”怎么理解呢?是不是翻译时没翻译好?

网友:

可能是集成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将integrate按照整合来翻译的。

楼主:

应该是的,根HUB都是和主控制器集成在一起的。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