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冗余校验可以对错误的数据进行修复吗?

楼主(2003-11-05):
循环冗余校验可以对错误的数据进行修复吗?如果能,是怎样进行呢?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

你指的是CRC吗,CRC只能检错不能纠错;

楼主:

我也觉得crc应该只能检错,但是我在usb协议中看到这样一句:“协议中对每个包中的控制和数据位都提供了循环冗余码校验,若出现了循环冗余码的错误则被认为是该数据包已被损坏,循环冗余码可对一位或两位的错误进行100%的修复。”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crc协议我记得是可以纠错的,但有局限性,
好象是只有特定的一些位才可以,并且不能有过多的错误。

楼主:

如果如斑竹所说就和协议中说的一样了,对crc我也没有研究过,我想这个问题先到这个问题吧,如果再需要深入探讨这方面,再来请教。多谢斑竹!

网友:

this is my favoriate topic.
traditional CRC can detect error only.
RS can correct error
2 dimision parity check can also correct single bit error.
Haming code can correct single bit error

网友:

呵呵,又长见识了,顶一下!!

网友:

呵呵,很有意思,不过我做usb是不会管他能不能纠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