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中的同步传送

楼主(2003-11-05):
usb协议中,同步传送不支持握手包来报告传送的成功与否,也就
是允许数据中的错误而不去纠正。但是数据接收方还是能检测到发生
了什么样的错误,既然不去纠错,检测错误还有什么必要吗?

网友:

“同步传输不支持错误检测和错误恢复。”
usb系统体系53页倒数7行。

楼主:

斑竹,感谢你为了我的问题又去查看资料。usb系统体系那本书我看过,当时也有这个印象,同步传输不支持错误检测。
可是我这两天在读那个usb1.1的英文版协议的翻译过来的版本,里面却说:“ 同步传送不支持因总线错误而进行的重传。接收器可以判断是否发生了一个错误”“同步接收者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在一个帧内错过了一些数据,而且能知道丢失了多少数据。”
所以感到很奇怪。

网友:

任何传输都有信息头表征整个packet字节数目,如果有丢失,当然知道,是否错过一个frame,可由读取sof信息得知,老兄,你时做usb,还是做mcu

网友:

同步传书是不需纠错的,发现错了,简单的 丢弃就行了,不会影响功能的
比如video audio

网友(2005-08-08):

哪位大侠知道摄像头usb输出同步数据桢格式的,请不吝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