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00 Mbps 100BASE-TX/10BASE-T 区别?

楼主(2003-11-06):
网卡芯片中的
10/100 Mbps             CSMA/CD
100BASE-TX/10BASE-T     PHY
有什么区别。 好象功能一样,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第一个是描述10M/100M ethernet,包括同轴电缆和双绞线。
第二个是10M/100M  ethernet 双绞线连接。

楼主:

哦!
在写驱动的时候用管它么? 是不是驱动和它们没有关系。

网友:

CSMA/CD 是以太网在物理层采用的一项技术,包括载波侦听、冲突检测。PHY可以理解为以太网实现的一个部件,CSMA/CD在PHY中完成,它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将MAC通过MII等借口传送来的以太网帧、以及自动协商等转换为适于在物理介质上传输的信号形式.
至于100BAST-TX和10BASE-T的区别,可以从传输速率,传输介质,最大网段长度等方面考虑。传输速率就不说了。
对传输介质,它们头采用两对非屏蔽双绞线,但最小要求有差别。10BASE-T最小要求3类双绞线,100BAST-TX最小要求5类双绞线。
它们的最大网段长度都是100米。
如果是写驱动的话,我想不需考虑它们的差别。

楼主:

看了会资料,都快看晕了~~
到底是什么关系?
芯片选哪种,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

wdy你的trimedia搞定没有???有什么进展???
配置空间可以操作了么???

楼主:

也就是说。 我要用芯片时,是否得考虑芯片选哪种工作? 还是芯片自己会用合适的方式来工作。
菜鸟一个,问题弱智了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3/11/06 10:54am 发表的内容:
wdy你的trimedia搞定没有???有什么进展???
配置空间可以操作了么???

还没进展,在等片子,烧片子。看我弄的行不行。
还是问题多多。

楼主:

斑竹,给你发的邮件收到没有? 怎么没有回音了呢?
嘿嘿,还等你帮我解答那些问题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wdy99272003/11/06 10:57am 发表的内容:
也就是说。 我要用芯片时,是否得考虑芯片选哪种工作? 还是芯片自己会用合适的方式来工作。
菜鸟一个,问题弱智了点。

现在绝大多数PHY都是自适应的,如果你写驱动的话,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声叹息2003/11/06 11:09am 发表的内容:
现在绝大多数PHY都是自适应的,如果你写驱动的话,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呵呵。

嘿嘿,那就好。 我还在担心有多了一点不会的东西了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1/06 11:35am 第 2 次编辑]

忘了提醒一句,大多是PHY都提供了配置选项,让你强制它工作与哪种方式,例如10M全双工、10M半双工、100M全双工、100M半双工等。如果你是写PHY的驱动的化,还是好好看看PHY的DataSheet吧。
一般PHY芯片的操作过程如下,上电后检查PHY是否处于强制工作模式(10 or 100等),如果不是就进行自动协商自动选择。如果芯片不支持自动协商,就根据线路的传输信号检查(10 100在线路上的编码方式不同)。

网友:

下面引用由wdy99272003/11/06 11:03am 发表的内容:
斑竹,给你发的邮件收到没有? 怎么没有回音了呢?
嘿嘿,还等你帮我解答那些问题呢!

啊??我没有收到你任何信件?还以为你搞定了呢。
163对免费邮件用户真的过分了。
你可以常来这里问问题,硬件通信底层一声叹息比我要专业,
trimedia编程或者驱动可以问我。
你现在连trimedia板卡都没有啊,我还是觉得应该先在pc上在pci上实现,
再单独做板,调试非常方便,就是多加一个 -host 选项。
我这里有块pci卡,不过是视频接口。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声叹息2003/11/06 11:21am 发表的内容:
忘了提醒一句,大多是PHY都提供了配置选项,让你强制它工作与哪种方式,例如10M全双工、10M半双工、100M全双工、100M半双工等。如果你是写PHY的驱动的化,还是好好看看PHY的DataSheet吧。

哦! 还得在看看。 datasheet真得好好看,很多东西都有了,但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特别是e文的。 呵呵,有得看不懂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3/11/06 11:30am 发表的内容:
啊??我没有收到你任何信件?还以为你搞定了呢。
163对免费邮件用户真的过分了。
你可以常来这里问问题,硬件通信底层一声叹息比我要专业,
trimedia编程或者驱动可以问我。
...

又没有收到呀。 唉,我还特意发 了2封呢。 呵呵。
以后就在这请教各位了。
板子本来是有的,可82559没贴好,掉了下来,而做板子的人正好不在。只好等等他了。
直接写嵌入式的是难了点。 可没有办法,只有这个板子。关键查错就很麻烦。 有好的方法检验程序是否运行到某个地方么? 我暂时就想用eeprom。 运行到一个函数,就把eeprom 中的某个值改掉。然后再读eeprom,看是否改了。 这样是不是很麻烦。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比如哪个拐脚可以直接测出电平?

网友:

a9,b9脚都是GPIO,看SSI那一章,SSI_CTL寄存器。

网友:

10M bps = 10 BASE T
100M bps = 100 BASE T
same thing, just said in different way

网友(2016-08-11):
10(100)表示传输速度10Mbps(100Mbps),base表示通过基带传输数据,T表示使用的传输介质是双绞线,X表示快速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