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个问题给大家!

楼主(2003-11-06):
大家都在讨论host与device的区别,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答案,那么host与device的区别显而易见,如果不知道,我下周一给出答案!
问题:从纯电路电气原理的角度出发,请说明host与device的本质区别?

网友:

host可以接管总线,而device不能。所以host有总线请求信号的输出引脚和总线授予信号的输入引脚,而device没有。

网友:

host是d+,d-均为15k下拉,device为1.5k上拉,
host多了一个电源管理,
其他的还有什么???

楼主:

公布答案:如果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首先说明:我所指的host指的是所有类型的主机,包括,pci,usb等等
其实我认为最主要的区别是host都可以提供数据交换和系统工作的时钟,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切的数据交换的基础。

网友(2006-02-16):

有道理,路过.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