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状态机

楼主(2003-11-07):
问一下,pci无论是initiator还是target,是不是都要用两个状态机,主状态机和目标状态机,谢了

网友:

PCI iniator 当然需要两个状态机,但是target只需要一个即可。状态机的设计可参考PCI 规范,那里边Appendix B有一个例程

网友:

规范里边有这个例吗??

网友:

英文规范,有例子

网友:

哦,你说的是哪个2.0,2.1,2.2??

楼主:

都有的,在附录B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