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IDE硬盘接口的?

楼主(2003-11-11):
哪位兄弟做过德能给介绍一下否?  拜托了

网友:

找本IDE协议的书看看。

楼主:

书看了,大致也有一些了解,就是不知道用PIO4方式实际能做到多高的速度。我需要做到15MB/Sec。还有就是如果要做到这么高的速度,用PIO方式要采用什么CPU?如果用UDMA方式我觉得太麻烦了.

网友:

应该可以用arm作罢

网友:

presario  :我做过,你可到:www.weihuatech.com看看,或kao_ren@sohu.com

网友(2004-01-18):

我用arm SC4510B + XC9572做了 PIO的,速度不是很理想,也就几Mbps/s,没有精确测过,在uclinux上实现的

网友:

你可以到 www.infocollege.net 上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