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的一些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3-11-11):
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给PCI各寄存器各位配置时,总觉得一些东西很模糊啊,仔细看了规范和9052DATABOOK也没有用,譬如说PCI命令寄存器的位6设置奇偶错误响应控制,0:设备必须设置奇偶校验检测位,但不能使PERR#有效,而是继续正常的操作。1:发现有奇偶错误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当PCI设备检测到数据奇偶错误时,交易继续进行。会影响下位机的操作吗?譬如说精确度?我觉得书上说的太笼统了太模糊了.你们碰到这些问题时是怎么解决的啊?有更好的资料吗?

网友:

仔细阅读2。2的规范,上面有详细说明!重要的是自己理解和尝试!

网友:

流沙雨,加油啊,我相信你能行的,^_^

楼主:

to zhoujj:谢谢你啊,我会努力的!

网友(2003-12-20):

有用过PLX的PCI9056芯片的吗?不知到如何配置PCI总线上的设备的配置空间?
基于MPC8260+vxworks.
还有Tornado的driver目录下面有一些关于PCI的驱动,这些文件对PCI的支持达到了何种程度。
还需要做多少工作呀?
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c2003/12/20 09:40am 发表的内容:
有用过PLX的PCI9056芯片的吗?不知到如何配置PCI总线上的设备的配置空间?
基于MPC8260+vxworks.
还有Tornado的driver目录下面有一些关于PCI的驱动,这些文件对PCI的支持达到了何种程度。
还需要做多少工作呀?
...

请教有没有vxworks2。2 BSP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