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总线会发生冲突吗?

楼主(2003-11-15):
虽然usb主控制器控制总线上所有数据的传输。可是作为被动的设备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吗?

例如:usb总线上接了100个输入设备,工作的模式和键盘类似。由于所有的设备都使用中断传输,所以控制器查询各个设备将占有很大的带宽。假定在某一时刻,usb发出的一个事务要完成对设备1和设备2的查询。两个IN令牌先后到达两设备。设备1有16个字节发送,设备2也有16个字节发送。设备1和设备2在接收到IN令牌后会把数据发到USB总线上,发送数据毕竟需要时间,难道不会发生设备1和设备2同时向总线上写数据吗?这种冲突在usb体系中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不会,usb是以事务为基础的,当当前事务没处理完,就不会开始下一个事务,
usb不会同时发送两个IN令牌出去,host先向device1发IN令牌,直到device1返回数据
或者host发现数据通道出错了,然后才会向device2发下一个IN令牌,任何一个时候都
只有一个device在和host通信。。。

楼主:

  usb传输是基于事务的吗?协议里说的可是基于1ms的时间片呀。
一个时间片内可以有多个事务被处理,可是一个事务通常被分成好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并没有说在一个时间片内完成。
  如果两个设备被同时插到usb hub中,主机就要处理两个事务。这两个事务的令牌阶段难道不能安排到同一个时间片内吗?

网友:

不会冲突的,transaction应该在一个frame中完成的,否则主机是不会安排的,
如果由于设备的原因不能在时间片的末尾完成包的传送,hub会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