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能否推荐PCI的书啊,急,急啊

楼主(2003-11-18):
这些天,在设置PCI寄存器和LOCAL寄存器,可是有些功能位PCI规范(西电的PCI局部总线及其应用)说的很模糊,看看DEMO板的PLXMON的寄存器设置,也不太对劲啊,总之我现在是稀里糊涂,急需一本好书指导啊,还望各位推荐啊,多谢多谢了!

网友:

啊哈哈,同病相连。
我在看 《pci系统结构》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英文对照的。 感觉还行。 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英文好的话,还是看英文好了。
有什么问题大家讨论一下,我也是刚做这个,郁闷着呢~~!

网友:

我这里有两本,不知道怎么给你,好大个呀!如果你在深圳,我的硬盘倒是可以借给你拷贝,呵呵!

网友:

   我也有啊,不知怎么给你

网友:

那本扫描电子版的 pci系统结构 你没有下载么?
请到临时ftp(bravel的ftp)处下载吧

网友:

很多Local的功能位和PCI没关系,看片子的datasheet.但你得挑着看,要不然累死

网友:

pci系统结构 还是不错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superljc2003/11/20 04:35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有两本,不知道怎么给你,好大个呀!如果你在深圳,我的硬盘倒是可以借给你拷贝,呵呵!

可否把书名告诉我啊,我想去买啊.我在温州,其实买书也不方便啊,最好能告诉我那里可以邮购的?先谢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aoge2003/11/20 11:49pm 发表的内容:
很多Local的功能位和PCI没关系,看片子的datasheet.但你得挑着看,要不然累死

PCI9052的DATABOOK我差不多看遍了,还是不得要领啊?可否谈谈你的经验啊?谢谢拉!

网友:

那你说出来是那些寄存器?

楼主:

那我说了,很多的,做好思想准备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流沙雨在 2003/11/22 09:38am 第 1 次编辑]

1.PCI命令寄存器的各位定义:BIT0控制对IO空间的访问,我从DEMO板上看过来是禁止设备响应的,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允许的;而BIT1也是禁止设备对存储空间的访问,如果说是禁止设备响应IO空间是因为使用它会造成未来配置的困难,那么后者呢?
2.当PCI设备检测到数据奇偶错误时,交易继续进行。会影响下位机的操作吗?譬如说精确度?
3.采用渐进工作有以下两个好处,1)减少了由每个输出驱动所产生的地电流负载(弱的输出)
2)减少同时开关的信号量(强的输出)那为什么不采用呢?
4.为什么空间0寄存器总线描述器的总线宽度定义为16位外,空间寄存器13总线描述器的总线宽度都定义为是8位而空间2寄存器定义为32位呢?
5.为什么基地址寄存器总是一个定义为IO空间控制,然后另一个定义为存储空间,如此交替进行呢?
6.如果我想使用PLXMON控制局部总线输出一些信号,该怎么控制呢?
先这么多吧,谢谢你!

网友:

1)IO space and memory space are seperated. The chip provides this function for your convenience rather than neccesary requirement. You can decide wheather those bits should be set or not. By the way, all of the IO and Memory space should bot overlap each other, so either enable or disable the IO or memory acc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nfiguration.
2) I don't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well. please explain in more detail.
3) same to 2. I only have English datasheet. so I don't not what 渐进工作 is.
4) I didn't see anything as you mentioned in the datasheet. PCI is a 32bit bus (both address and data). The data width is defined by the c/BE[3:0]. I guess what you mentioned is not what the data sheet defines. More likely they are software related. For software, this kind of definition is for programming convenience.
5) I don't think it's a requirement of the chip.
6) I don't know because I don't have PLXMON. sorry.

楼主: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再琢磨琢磨再说吧

网友(2006-05-15):

send me mail: xiaofeiw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