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的线长是不是有个限定?

楼主(2003-11-20):
因为PCI是靠反射来驱动的,所以有个长度要求,我忘记具体是多少了,哪里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

查下关键字“蛇行”,会找到的!

网友:

实际上没有那么严格,决定pci线长应该是由他的时延来决定的

楼主:

那是不是有个计算公式根据时延计算线长呢?怎么由时延决定呢?谢谢。

网友:

PCI standard card:
signal <1.5 inch, clock == 2.5 inch
1 inch = 2.54 cm
however, 10 cm is real limit for trace.

网友:

有些信号线我用了2inch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同志们,规范里推荐我们使用四层板,如果用两层效果会怎样啊?影响大不大啊?因为我的那块板布线比较简单的,做四层总觉得太浪费了.

网友:

很多网卡用两层板

网友(2006-02-16):

长见识了,
"10 cm is real limit for trace. "
嘿嘿

网友(2006-09-07):
好贴呀,一定得顶

网友:
嘿嘿,看看这些做板子的兄弟,俺们做logic的想的是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志们,规范里推荐我们使用四层板,如果用两层效果会怎样啊?影响大不大啊?因为我的那块板布线比较简单的,做四层总觉得太浪费了.

我个人认为两层和四层是电磁兼容性能上的区别,四层较之两层更容易避免电磁干扰的发生,可以设计出更好信号质量的电路,和PCI没多大关系

网友:
呵呵,除了时钟线有特别的规定以外,其它的线应该尽量的短

网友:
时钟信号线 要注意的

时钟信号线 要注意的

网友:
我们做的PCI线长也没有规定要多长

走蛇行线就可以了。

网友:
别太长就行

听有人说曾做延长板,把PCI槽引出机箱以方便调试,线长肯定>5inch,也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2006-10-15):
因为采用反射驱动,所以对走线要求比较严格
主时钟的长度为2.5英寸,误差应小于0.1英寸
其它引线短于1.5英寸,最少4层

如果布线谨慎些可以不必完全遵循此规则,但既然规范规定了最好尽量遵守

网友(2006-11-15):
如果線路設計上不是特別複雜的話,也是可以嘗試2層板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6-12-16):
回复 网友B:

10cm是实测结果吗?

网友:
没实验过,以前都是按规范要求设计的。呵呵

网友:
好象没有这回事吧
我们这边走线肯定超过10厘米,但是好象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网友(2007-01-19):
PCI线接口1553B板卡

http://blog.eastday.com/sp1/ic-and-life/15232123515.shtml(有详细介绍,含图片)
本公司提供美国EXC公司(Excalibur Systems)的全线航空总线产品(通信卡、测试卡、配套连接组件等)。处理协议类型(MIL-STD-1553A/B,MIL-STD-1773/1760,Arinc429/629,H009等等),硬件接口(PC、PCI、cPCI、VXI、VME、PC104、PCMCIA),性价比较高(单模块双冗余1553a/b测试卡,加配套完整软件4万RMB左右),4-6weeks的货期。该卡在国内的使用单位有,洛阳、无锡、宝鸡、北京、成都等地的航空单位及院校等等。本人负责技术和销售,感兴趣请与我联系。本人愿真诚为您服务。
--------------------------------------
联系人:常先生
tel:029-88248339-8813
fax:029-88226004
email:hanxiao518@163.com
msn:fangyuan_283@hotmail.com
西安方元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
是有一个建议要求:
1。时钟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