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CI总线加载FPGA程序

楼主(2003-11-23):
大家来讨论下阿~!
可行性和实用性有多大啊~!
看过的给点建议和思路阿~!
在下先谢过拉

网友:

用pci 桥 + cpld可以实现

楼主:

大哥能不能讲的详细点阿
我现在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该怎么入手阿

网友:

excellent idea!
use a CPLD to do PCI target core + state machine. the FSM control FPGA download. a small FIFO is required to buffer the data

网友:

首先必须要一个和pci接口的片子,然后通过一定方式连接到FPGA上面,进行配置。
如果要FPGA直接连接到PCI上面,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外挂PROM。

网友:

其实就像beach讲的,使用一个cpld,就可完成的pci+fpga配置的,fifo也不需要的只用2个byte的锁存即可。
我做过cpld配置fpga,也做过cpld pci core,所以我说可以。
cpld配置fpga在本站有现成的源代码,你只需做少许改动。

楼主:

TO jankzhang斑主:
           斑竹阿,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配置的源代码阿~!假如你有能否帮忙传一个给我看看阿~先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