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板PCI插槽是几伏电压?

楼主(2003-11-25):
我的主板是GA-81GX

网友:

几乎都是5V。看一下插槽的缺口根据规范,即可判断出

网友:

PC上基本是5,3.3都有,只有个别的工业主板只有5v。。。。

网友:

看缺口

网友:

绝大部分都是5v,看缺口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在 Cpci 的板子上都有电压跳线做选择,可分为3.3v和5v两种,而普通 PCI 上应该是两种电压都有,但一般工控机使用的都是 AT 结构的电源,因此就没有 3.3V了!

网友(2005-12-08):

PCI 插槽与插卡

网友(2006-01-08):

槽上+/-12V也有

网友(2006-02-14):

呵呵

网友:

多谢指点

网友(2009-08-06):
PCI2.3是几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