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怪问题,大家快瞧瞧啊

楼主(2003-11-25):
事情是这样的:我把DEMO的EEPROM插在我自己开发的板上,刚开始挺正常的,驱动软件能找到我的板,而且我还可以通过修改LOCAL 寄存器的值而改变用户IO口的值,但是后来,我发现,PLXMON找不到SEEROM,那我就又把EEPROM拆下来装回DEMO板,但这回更绝了,驱动软件根本就找不到板了,我也试过重新写EEPROM的值,但是无法烧写进去?这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我纳闷啊?有没有那位兄台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我怀疑是EEPROM坏了,因为不能读写啊,我用示波器观察EEPROM的引脚CS\CLK\DI\DO,真是怪怪啊,波形怎么都是正弦型的,这是什么缘故啊,各位兄台?
还有我用的是,MICROCHIP的93LC46,我在DO上家了1K的上拉,如果说是EEPROM坏掉的话,跟这有关系吗?

网友:

换个eeprom看看呀!

楼主:

各位大侠:我换了EEPROM,可是PLXMON还是找不到EEPROM啊.我原本用的是93LC46B,现用的是93LC46A,究竟是什么原因啊?还望知道的大侠告之,多谢多谢啊!我心里真的好急啊

网友:

有可能是时序配合的不好,试一下在在时钟上加一个门作延时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EEPROM的引脚CLK波形,发现其根本不是时钟信号,而是要么是处于0状态要么是处于1状态,就像是测电压那样的图形,怪哉?你们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现在,我又买了一些16位的跟原来同个厂家生产的EEPROM,一放上去,计算机都启动不了,我换了好多台电脑,都是一样的毛病,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啊?非常谢谢了,我 找了N天的原因,可是还不知道所以然啊,真的好着急啊!

网友:

93LC46A换一个

楼主:

我换了两批的芯片,情况还是如此啊,究竟是EEPROM的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啊?按理说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我用DEMO板情况也是如此啊,找了好多天了原因了,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流沙雨2003/12/01 04:23pm 发表的内容:
我怀疑是EEPROM坏了,因为不能读写啊,我用示波器观察EEPROM的引脚CS\CLK\DI\DO,真是怪怪啊,波形怎么都是正弦型的,这是什么缘故啊,各位兄台?
还有我用的是,MICROCHIP的93LC46,我在DO上家了1K的上拉,如果说是EEPROM ...

请问clk的频率有多少?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流沙雨2003/12/15 03:32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示波器测EEPROM的引脚CLK波形,发现其根本不是时钟信号,而是要么是处于0状态要么是处于1状态,就像是测电压那样的图形,怪哉?你们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最好用触发示波器抓一下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eeprom里的数据写错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3/12/19 10:12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clk的频率有多少?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兆?

EEPROM的时钟频率为1M,
示波器的带宽为60M.采样频率为1GS/S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3/12/19 10:14pm 发表的内容:
最好用触发示波器抓一下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eeprom里的数据写错了

EEPROM根本就找不到啊,我豁出去;了,再去买芯片试试,再不行的话,看来的跳楼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流沙雨2003/12/20 10:32am 发表的内容:
EEPROM根本就找不到啊,我豁出去;了,再去买芯片试试,再不行的话,看来的跳楼了

找不到是什么意思?
说不定正是因为你的eeprom的头几字节写的不对造成的

楼主:

不是EEPROM是空的,理论上讲PLXMON可以烧写EEPROM的,但是在我这里就是不行啊,老兄有见过EEPROM的烧写器吗?

楼主:

终于可以了,PLXMON可以找到EEPROM了,也可以烧写了,好高兴啊!以前的EEPROM是真的坏掉了,真是奇怪啊,怎么坏掉的呢?按照一般的操作,不可能这么容易会坏掉啊?纳闷ING?

网友(2003-12-25):

這樣啊!可能硬件損壞的機會大些,你可以用代替法替代每一個硬件,這樣可以找到問題出在那兒啊!試試看!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楼主:

又出现新问题了,在DEMO板里能烧写,完全正常的EEPROM,一插到我的实验板上,不是找不到EEPROM就是找不到板,更糟糕的是,其中的一块EEPROM在DEMO板和我的实验板换来换去的时候,内容竟为空了,而且无法烧写了,WHY?

楼主:

我可以了,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我硬件出问题了,把EEPROM给烧掉了,好开心啊!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你的eeprom里边的数据要正确配置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从金手指出来的clk信号。他的走线长度合乎标准吗?

网友(2006-02-16):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