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问题

楼主(2003-11-28):
我现在做一个pci卡,使用universal模式,关于pci电源引脚处理如下,斑竹和摊主给看看如何
pci接口芯片需要3.3,2.5,1.8,1.5伏电压,我从5v接出主电源变换成3。3,然后其他电压都从3。3变换出去。
所以pci接口的3。3v和+Vio都没有使用,请问这些电源信号怎么处理。
看规范说在universal环境下,+Vio是给pci接口器件的i/o buffer供电,对此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的经验是3.3,2.5采用5v变换,1.8,1.5采用5v变换后的3v来做。
如果电流不大直接采用很便宜的as1117(1.5元)即可
如果你用的pci器件上有vio,那么应该与板上的接在一块

楼主: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