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中的memory空间和I/O空间

楼主(2003-12-02):
我是PCI的新手,哪位大侠能否给小弟说说pci中的memory空间和I/O空间的概念,先谢了!

网友:

呵呵,,其实可以看作是cpu自己的memory和io空间,,只是通过pci映射的,,
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这些空间的基地址是可以变的,,,
显存,内存,pci的memory都被挂接在cpu的存储空间中,,
(我指的都是物理,不包括分页的思想)

网友(2007-04-19):
有点意思哦

网友(2007-07-16):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版主可以说的清楚点吗?比如9054驱动里面定义了两个IO空间m_IoPortRange0和m_IoPortRange1,为什么访问9054内部寄存器用的是m_IoPortRange0而访问FPGA的时候用的是m_IoPortRange1,谢谢,是在搞不清楚内存和IO怎么影射的。

网友(2007-11-18):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斑竹的意思是说,通过PCI接口将CPU的设备对应的地址空间映射的PCI板卡上的?

网友(2009-02-03):
学习一下,最近关注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1-12-21):
没人回答,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