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 BIOS的问题

楼主(2003-12-03):
各位兄台,我看了一下PCI BIOS,里面有涉及到什么入口参数和出口参数,这些如何理解啊,还有什么AH:AL:等等,这些是否可以理解为指令啊?

网友:

AH,AL是不是寄存器阿,原来用汇编的时候用过

网友:

刚看了一下,就是寄存器,俺心里明白,表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