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9052的片选偏址以及范围和space0、1、2、3的片选偏址以及范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3-12-08):
我看了pci9052的datasheet,发现有个chip select base address register也要设定偏址和范围,而那个space0(1、2、3)也要设定偏址以及范围,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和联系啊,谢谢。

网友:

老兄你,搞明白了吗?SPACE0.1.2.3有三个设定值啊,偏址,范围还有个描述值.真是看的希里糊涂啊.我还买了本PCI&CI_X硬件和软件结构这本一千多页的书,看了几天,还是云里雾里啊.

网友:

通过桥-PCI芯片(PCI9056)如何访问PCI Bus上的设备呀?
我看了datasheet怎么就找到个DMCFGA,把BDF设置进去,然后
怎么读写??迷糊中……

网友(2004-06-23):

个人认为,片选偏址以及其确定的范围是包含在space0、1、2、3中的某一个空间里的。
我也是最近才看了pci9052的资料,还有很多东西没看完,我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2005-10-24):

楼主能否给我一份databook和datasheet?我是刚接触的新手,什么资料也没有,郁闷死了。希望您能给我提供一份,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ruiheziyan@163.com

网友:

0,1为9052自己的空间
其他是你要用的空间

网友(2005-12-17):

space是指9052局部的空间,一共有四个,是不是就可以控制四块外部ram呢?
而基地址寄存器是描述它的首地址,范围寄存器是描述它的大小的,是这样么?
那局部总线有64根总线,是不是就相当于地址译码呀,那它的空间也变小了,分不分好像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