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电源电压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3-12-22):
如果我做的是3.3V卡,或PCI控制器只支持3.3V逻辑,是不是SLOT上的所有5V电源都不用接,接了也没用??如果做5V卡,是不是类似3.3V都不用接?
可是我看到一些厂商的DEMO板上3。3V和5V都接到SLOT上,到底怎么回事?
请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我所作过的5v pci卡,3.3v都没有接。

网友:

看需要,有用就接,没用可以不接

网友:

看你自己的需要了,但不用的电压针脚最好加电容!

楼主:

谢谢!
如果我的CPU只支持3。3V逻辑,其板上支持3。3VPCI卡的SLOT是否需要引5V电源上去呢?如果不引,会不会有的3。3VPCI卡跑不起来?

网友:

不会的应该

网友:

其實兩個都可以用的,同過升壓,降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