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lerator和Interface/Controller求教!!

楼主(2004-01-03):
PCI9054AB50BI-------PCI9054, PCI Bus Master I/O  Accelerator
PCI9054-AA50BI------PCI Bus Interface/Controller
PCI9054-AA50PI------PCI Bus Interface/Controller
上面的PCI Bus Master I/O  Accelerator和PCI Bus Interface/Controller 又什么不同啊?在选择芯片的时候怎么考虑啊?大虾指点啊!!

网友:

有master的表示该pci桥可以充当pci的主设备,区别当然大了